[其它] Freertos 申请内存pvPortMalloc莫名的卡死

楼主(2023-07-28):
程序中局部变量用pvPortMalloc申请临时内存,但是总是莫名的卡死,但是不是进入HardFault_Handler,而是操作系统任务切换问题。但是直接定义局部变量有是正常,这个不是啥原因。
申请内存大致如下:
scpi_number_t *param;
param = (scpi_number_t *)pvPortMalloc(6);
vPortFree(param);
这样应用程序只能运行一次,再次运行到该函数后,操作系统就进入如下位置:

如果直接定义scpi_number_t param[6]; 就是正常的。

网友:
1、如果不是几百字节数据,推荐局部变量,直接使用栈空间,函数退出,直接就释放了,速度也最快。
2、这个函数要注意返回值是否成功,还有就是检测下最大动态内存使用情况,FreeRTOS有个对应的API可以返回。
3、如果用的是H7系列,注意字节对齐问题。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562

楼主:
现在改用局部变量在跑,怀疑应该是字节对齐问题。研究学习一下这个字节对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