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F103如何提高读写TF卡速度?读SD卡就很快。

楼主(2023-07-28):
我使用的是TF卡读写,速度好慢,使用了4线读写,速度还是慢。同样的硬件,读写SD卡速度就很快。

1.尝试过修改SDIO频率
2.尝试修改总线模式宽度

不知道各位资深大佬们还有什么方法?

网友A:
一次f_write 64KB字节数据测试,底层注意使用了multi block读写。

然后SD卡等级使用CLASS 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次f_write 64KB字节数据测试,底层注意使用了multi block读写。

然后SD卡等级使用CLASS 10

马上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