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下,捣鼓emwin 是使用 GUIBuilder 这个还是 AppWizardTrial 这个好哇 ?

楼主(2023-07-28):
请教下,捣鼓emwin 是使用 GUIBuilder 这个还是 AppWizardTrial 这个好哇 ?

网友A:
喜欢直接调用API方式的用法,GUIBuilder很方便。

喜欢大部分界面布局都在设计器上实现,AppWizard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喜欢直接调用API方式的用法,GUIBuilder很方便。

喜欢大部分界面布局都在设计器上实现,AppWizard方便。

哪种方法更加的方面,简单啦 ?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种方法更加的方面,简单啦 ?

简易都测试下,看看那个用着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