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请教】W25QX系列的Flash时序图咋看的

楼主(2023-07-28):
请教个问题,W25Q系列的Flash通过指令的时序图怎么得出下面这几个设置参数的?
Cmdhandler.Instruction
Cmdhandler.Address
Cmdhandler.DummyCycles
Cmdhandler.InstructionMode
Cmdhandler.AddressMode
Cmdhandler.AddressSize
Cmdhandler.DataMode

写使能06h

写使能06h

4字节地址写指令

4字节地址写指令

网友A:
这个驱动的精髓是我小箭头这个地方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9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驱动的精髓是我小箭头这个地方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980

多谢硬汉哥,我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