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中断问题

楼主(2023-07-29):
中断问题 为什么在中断中的if语句,当在执中断函数时并不执行?

网友A:
方便的话,贴点代码看下

楼主:
#include <REGX52.H>

void Timer0_Init(void)                //1毫秒@11.0592MHz
{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66;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1;
        EA=1;
        PT0=0;
}

void main()
{
        Timer0_Init();
        while(1)
        {

        }
}

void Timer0_Rountine(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T0Count=0;
        Timer0_Init();
        TH0 = 0xFC;
   TL0 = 0x66;
   T0Count++;
        if(T0Count==1000)
        {
                T0Count=0;
                P2_4=~P2_4;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贴点代码看下

#include <REGX52.H>

void Timer0_Init(void)                //1毫秒@11.0592MHz
{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66;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1;
        EA=1;
        PT0=0;
}

void main()
{
        Timer0_Init();
        while(1)
        {

        }
}

void Timer0_Rountine(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T0Count=0;
        Timer0_Init();
        TH0 = 0xFC;
   TL0 = 0x66;
   T0Count++;
        if(T0Count==1000)
        {
                T0Count=0;
                P2_4=~P2_4;
        }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nclude

void Timer0_Init(void)                //1毫秒@11.0592MHz

static unsigned char T0Count最大值255。你判断1000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atic unsigned char T0Count最大值255。你判断1000超了

因为我刚开始学这个,能麻烦帮我改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atic unsigned char T0Count最大值255。你判断1000超了

这个代码,我是跟着b站视频敲得,我也试过视频博主的代码,也可以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include

void Timer0_Init(void)                //1毫秒@11.0592MHz

把 static unsigned char T0Count=0;
改为 static unsigned int T0Count=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