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联网] 请问有用F103做BLE连接的案例不

楼主(2023-07-29):
请教大侠:有在F103上实现BLE连接的案例不?

谢谢!

网友A:
直接淘宝上整个串口BLE模组吧,还省点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淘宝上整个串口BLE模组吧,还省点事。

版主:
是想在一个F103的板子上,增加一个BLE模块,然后通过手机APP与F103交换数据。不知道在F103上需要实现怎样的协议。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
是想在一个F103的板子上,增加一个BLE模块,然后通过手机APP与F103交换数据。不知道在F103上需要 ...

这个太多资料了,Nordic,Dialog,Microchip,TI等都有现成的手机APP。我资料搜集了不少,就是没去看过。大部分厂家也有现成的模组卖。

楼主:
版主:
咱们有用 BLE 模块没,是哪一家的,我随你用一样的。

谢谢!

网友B:
淘宝大把蓝牙透传模块,随便选就行,103 通过 UART AT 指令控制,可以和电脑以及手机蓝牙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大把蓝牙透传模块,随便选就行,103 通过 UART AT 指令控制,可以和电脑以及手机蓝牙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