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lineDebug] 正式搞定H7-TOOL解析各个厂家CMSIS-SVD文件所有外设寄存器地址和每个寄存器每个bit含义解析

楼主(2023-07-30):
花了几天时间,全解析已经实现,下一步开始整合到上位机上,并将各个芯片厂家的SVD文件整理到TOOL目录下。

网友A:
这个好,能把NVIC中断相关的也检索下不,用于查看挂起,就绪运行的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能把NVIC中断相关的也检索下不,用于查看挂起,就绪运行的中断。

可以的,SVD里面有此芯片支持的中断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的,SVD里面有此芯片支持的中断表。

那就太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