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 stm32h7, uart+idle+dma接收超过64字节出现错误,Dcache已关闭。

楼主(2023-07-30):
stm32h7, uart+idle+dma接收超过64字节出现错误,Dcache已关闭。

网友A:
参考坛友这个修改下试试,

STM32H7基于STM32CubeMX的串口DMA+空闲中断接收不定长数据实现(HAL库1.9.0自带函数实现)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8553&fromuid=58

网友B:
空闲中断发送端必须连续,不然你用循环接收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坛友这个修改下试试,

STM32H7基于STM32CubeMX的串口DMA+空闲中断接收不定长数据实现(HAL库1.9.0自 ...

这个方法已经试过了,还是超过64个字节就不行了,例如65个,就只能接收到1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闲中断发送端必须连续,不然你用循环接收好点.

发送端是连续的,你说的循环模式接收具体怎么配置?

楼主:
解决啦,发现是因为两路串口连续发送,导致第一路接收时数据不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