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 H7-TOOLS NXP的MCUXPRESSO识别不了

楼主(2023-07-31):
不知道大家有这个问题吗?

再MDK下没有问题。 专门的DAPlink和H7TOOLS都能识别RT1175.
更换成NXP官方的MCUEXpresso调试,专门的DAPLINK没问题,可以直接识别下载调试。但是用H7TOOLS就识别不到DAP了。
有什么办法吗?

MCUXpresso IDE v11.6.0

网友A:
MCUXPRESSO不打算研究了。下面几个供参考,TOOL是高速HID和WinUSB二合一,估计是MCUXPRESSO无法正常识别选择。

下面的供参考:
1、H7-TOOL高速DAPLINK用于Clion调试操作说明,采用OpenOCD做GDB Server(2023-05-26,已经发布)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339

2、H7-TOOL高速DAPLINK用于Embedded Studio操作说明,采用OpenOCD配GDB Server(2021-12-08)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999

3、H7-TOOL的高速DAPLINK用于STM32CubeIDE操作教程,采用OpenOCD(2021-12-08)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997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UXPRESSO不打算研究了。下面几个供参考,TOOL是高速HID和WinUSB二合一,估计是MCUXPRESSO无法正常识别选 ...

非常感谢,我先研究下下面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