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V5 modbus 从站 会出现通信故障

楼主(2023-07-31):
坛主你好,V5 modbus RTU从站 一直读寄存器没问题,一旦写线圈输出就会出现通信故障,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调试排查下。看看返回给主机的数据正确发送出去没。

楼主:
你好找到问题了,是MODS_05H()这个函数下面,reg的数值大于9就会报错,是哪里限制了吗,                if (reg == 0)         {                 g_tVar.OutputReg[0] = value;         } reg大于9就会报错

楼主:
MODS_05H(void),这个函数下面判断地址,
/* 设置数值 */
        if (reg == 0)
        {
                g_tVar.OutputReg[0] = value;
        }
只要reg大于9 就会报错,哪里限制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MODS_05H(void),这个函数下面判断地址,
/* 设置数值 */
        if (reg == 0)

这个属于应用部分了,根据自己的发送值,自己可以做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