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下,emwin里面的GUI_ALLOC_AssignMemory 这个函数是否可以不使用 ?

楼主(2023-07-31):
请教下,emwin里面的 GUI_ALLOC_AssignMemory 这个函数是否可以不使用 ?

如果不使用  GUI_ALLOC_AllocZero 这个函数的话,那么 GUI_ALLOC_AssignMemory  这个是否就可以不用配置了 ??

不知道 emwin 源码里面有没有使用到 GUI_ALLOC_AllocZero 这个函数 ??

内存管理我想使用 自己的内存管理,不想使用 emwin 提供的 GUI_ALLOC_Alloc 货 GUI_ALLOC_AllocZero

网友A:
得分配,很多组件要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分配,很多组件要使用。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