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下listview是否存在bug

楼主(2023-07-31):
我使用的是emwin版本6.10,发现个很奇怪的问题。

除了标题栏之外,内容部分我设置了8行。
然后当我填充不足8行的时候,用手去点选项,是可以正确显示当前选中内容。
但是当我全部填充了8行内容后,如果我用手去点最后一行,这个时候列表框的内容会自动往上滚动,第8行就空出来了。
这个滚动操作是自动进行的,如何禁止这样的操作呢。

网友A:
这个问题一直都有,调节下你的listview控件高度,多测试几个值。他就不会滚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一直都有,调节下你的listview控件高度,多测试几个值。他就不会滚动了。

还真的是,我之前总高度270,header是30,然后8个行也是30,正好270。
现在总高度改成272,不影响外观,然后这个自动滚上去的问题就解决了。
多谢!

网友(2023-09-07):
引用 楼主:
还真的是,我之前总高度270,header是30,然后8个行也是30,正好270。
现在总高度改成272,不影响外观, ...

各有各的套路哟,

网友:
巧了,这个我之前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