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F4] STM32定时器输入捕获测频率

楼主(2023-07-31):
芯片:STM32F407ZGT6
我想用定时器输入捕获来测量输入信号的频率和占空比,但是在输入信号峰峰值低于一定值之后测量就不准确了?
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如果我想测量的范围为0-3V,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用输入捕获)?

网友A:
定时器输入捕获只能测试高低电平,楼主应该知道吧,测量不了0-3.3V

比如高电平就是3.x-3.3就认为是高电平,类似这样。

你这个应该用A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输入捕获只能测试高低电平,楼主应该知道吧,测量不了0-3.3V

比如高电平就是3.x-3.3就认为是高电 ...

是的,我的意思是既然知道了高低电平,那么就可以通过高低电平的出现周期来求它的频率。但问题是在1V以下定时器将他都识别为低电平,所以对于峰峰值低于1V的信号就无法完成测量。所以我想问下有没有可能能够将那个1V限制取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的意思是既然知道了高低电平,那么就可以通过高低电平的出现周期来求它的频率。但问题是在1V以下 ...

可以考虑加个比较器区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