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uchGFX] TouchGFX 4.20 画面撕裂

楼主(2023-07-31):
FreeRTOS + TouchGFX + LWIP + WolfSSL 1024x600 RGB 屏幕 FB 在 外置 SDRAM@100MHz,32bits

在 WolfSSL 发送数据的时候(数据量大约 4KB,1s 一次),屏幕 UI 会发生撕裂。
尝试过调整线程优先级,LTDC 中断和 ETH 中断优先级均没有效果,只要有数据发送就会撕裂。

希望各位大佬能提供一些思路。

网友A:
还有个DMA2D,楼主看看是不是驱动代码里面也有开中断,这个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DMA2D,楼主看看是不是驱动代码里面也有开中断,这个要注意。

LTDC 和 DMA2D 中断都是在 TouchGFX 的代码里配置的,都修改过还是没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