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I/I2S] STM32H7 I2S发送错误,请教一下I2S的DMA发送有什么可以参考的吗?

楼主(2023-07-31):
STM32H7 I2S发送错误,请教一下I2S的DMA发送有什么可以参考的吗?

通过MX创建了一个工程,使用I2S1,SPI1口,DMA发送方式,一启动发送,第二次就失败。有没有这方面做过的大师帮忙看看
查找了几天也没找到原因,貌似现在I2S相关的用法太少了。硬件设计上当初没用接SAI,只接了I2S
现在就是不知道是DMA没取得数据权限还是I2S操作的问题。

网友:
触发DMA FIFO异常,那就把DMA FIFO使能关闭了测试下。

楼主:
也是不行的,我用// HAL_I2S_Transmit_IT(&hi2s1, "123", 3);        发送也是一样,发后,就SPI中断都不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不行的,我用// HAL_I2S_Transmit_IT(&hi2s1, "123", 3);        发送也是一样,发后,就SPI中断都不进了

这个 HAL_I2S_Transmit_IT(&hi2s1, "123", 3);都进不去,那你的程序配置应该有问题。

楼主:
配置是MX生成的配置,可以发送3个字节,再后面就不能发了

楼主:
第一次能发,另外MCLK和SCK都是正常的输出,配置是MX生成的,另外网上查了一下,也没有看到其它特别的,就是发现不少人也是像我一样,只能发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能发,另外MCLK和SCK都是正常的输出,配置是MX生成的,另外网上查了一下,也没有看到其它特别的,就 ...

看了你的程序,使用的RAM空间0x38000000,这个空间的RAM时钟是不是没有开。

楼主:
这个之前是0x24000000的,也是一样结果,后来我看试试0x30000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之前是0x24000000的,也是一样结果,后来我看试试0x30000000

查了下,反馈H7的I2S问题的确实不少。

https://community.st.com/t5/stm3 ... t/m-p/281146#M14367

楼主:
后来基本找到问题了,应该是需要判断I2S是否已经发送完成,要用这个寄存器的这一位,但hal库里就没有对这一位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