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sd卡寫入速度太慢

楼主(2023-08-01):
想請問
目前sd卡可以正常寫入讀取
但是寫入速度太慢(約400kB/1s)
因為我的hsd.Init.ClockDiv = 30
但如果hsd.Init.ClockDiv設定小於30, 我發現初始化後無法進入傳輸模式((HAL_SD_GetCardState(&hsd)會等於0:HAL_SD_CARD_READY應該等於4:HAL_SD_CARD_TRANSFER))
觸發SDMMC_ERROR_CMD_RSP_TIMEOUT
請問有人有遇到類似的狀況嗎?
目前用的是2g卡
感謝

网友:
SD配置运行有两个阶段的。
400KHz是初始配置阶段的速度,配完毕后才是正常的运行速度。

另外早期的卡不建议测试了,买个几个主流的16G及其以上容量SD卡测试看看

楼主:
初始化是用400KHz走(默認), 但需要在MX_SDIO_SD_Init的hsd.Init.ClockDiv = 30 才能成功掛載(f_mount), 但是要加快寫入速度, hsd.Init.ClockDiv不是要設越小越好, 這的值不是決定數據傳輸模式的速度嗎??看網路上的範例這個clockdiv都可以設置到個位數,
我在找16g以上卡試試

楼主:
數據線訊號影響sd卡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