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STM32L4进入STOP2模式功耗无法再下降

楼主(2023-08-01):
按照芯片手册上说,RTC唤醒模式下可以在1.28uA,但是我现在进入低功耗前把开启的外设都关闭,同时关闭滴答定时器,目前的功耗还是在250uA左右。目前我就焊了一个单片机和晶振电路。
下面是我进低功耗前的设置

网友A:
外部晶振也不使用,使用内部RC测试下,外部晶振的引脚也配置了。

还有就是SWD/JTAG接口引脚处理了没,也处理了。

楼主(2023-09-20):
引用 网友A:
外部晶振也不使用,使用内部RC测试下,外部晶振的引脚也配置了。

还有就是SWD/JTAG接口引脚处理了没,也 ...

找到问题所在了,有3个引脚处于默认上拉,虽然悬空,但是每个引脚上有80uA漏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