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写文件丢失数据

楼主(2023-08-01):
stm32+fatfs写外接优盘的时候,很多文件都丢失了字节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A:
每次f_wrtie后,有判断返回值没,如果正常的话,得排查下底层驱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次f_wrtie后,有判断返回值没,如果正常的话,得排查下底层驱动了。

都有判断,但是没有判断需要写的和实际写的是否一直,返回值res有通过的。不知道是不是和优盘有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有判断,但是没有判断需要写的和实际写的是否一直,返回值res有通过的。不知道是不是和优盘有关

写入函数有返回有效的写入字节数,这个也判断了没,第4个参数

FRESULT f_write (
  FIL* fp,          /* [IN] Pointer to the file object structure */
  const void* buff, /* [IN] Pointer to the data to be written */
  UINT btw,         /* [IN] Number of bytes to write */
  UINT* bw          /* [OUT] Pointer to the variable to return number of bytes written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入函数有返回有效的写入字节数,这个也判断了没,第4个参数

[mw_shl_code=c,true]FRESULT f_write ( ...

没有判断btw和bw是否相等,只判断返回值和bw是否为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判断btw和bw是否相等,只判断返回值和bw是否为0

每次新的写入在前面bw的基础上操作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次新的写入在前面bw的基础上操作比较靠谱。

感谢硬汉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