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Threadx移植报错

楼主(2023-08-02):
Threadx 移植 的时候报错,Error: I6218E: Undefined symbol tx application define referred from tx initialize kernel enter.o).请教一下怎么解决

网友A:
可以参考我们的例子,我们是在main.c定义的这个函数tx application define

楼主:
我根据tx_api.h里面在mian.c定义了还是会报这个错。
我看到只有40系列的有框架,请问有103系列的框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我们的例子,我们是在main.c定义的这个函数tx application define

我根据tx_api.h里面在mian.c定义了还是会报这个错。
我看到只有40系列的有框架,请问有103系列的框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根据tx_api.h里面在mian.c定义了还是会报这个错。
我看到只有40系列的有框架,请问有103系列的框架吗?

论坛上有

μC/Modbus STM32F103在ThreadX系统移植工程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028

还是不行的话,把你的工程分享到百度云,我帮你看下

网友:
未定义tx_application_define接口,自己定义一下

网友:
threadx移植简单,国产的m4,m33移植都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