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一阶滤波器问题

楼主(2023-08-02):
在一个编码器测速中用到了一节低通滤波器 5ms中断中调用

Y(n)=αX(n)+(1−α)Y(n−1)
问题:上电的时候 速度很大,慢慢变为0,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有个地方不太理解,测速加个低通滤波要滤除什么,你的编码器输出的是模拟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地方不太理解,测速加个低通滤波要滤除什么,你的编码器输出的是模拟量?

机器有卡顿,速度不稳定,加个低通滤波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器有卡顿,速度不稳定,加个低通滤波器

那加低通滤波器不合适,低通滤波器是滤除模拟量的高频成分使用的。

楼主:
这个一阶滤波器,用到了两个地方,上面提到的速度

楼主:
这个滤波器用到两个地方

楼主:
这个滤波器用到两个地方 1.上面提到的速度  2.张力采集,传回来的也是数学量,用什么类型的滤波器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滤波器用到两个地方 1.上面提到的速度  2.张力采集,传回来的也是数学量,用什么类型的滤波器比较好

卡顿导致速度不稳定要解决的是卡顿问题,滤波器主要还是针对采集器件采集信号过程混入了一些噪声或者是信号源被噪声污染这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