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 ESP32 Telnet letter-shell

楼主(2023-08-02):
在ESP32上用 telnet 整 letter-shell。说是 telnet,其实就是 tcp,那些个0xFF开头的配置指令没处理,客户端是putty连的。
发现卡卡的,都不如115200的串口传输流畅,不知道是不是 WIFI 的问题,可我电脑和ESP32连的是我手机的热点,就两个设备,应该不会是这个导致的卡吧。
再找个时间用以太网整一下看看是不是无线的 tcp 传输比较慢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楼主有实测过你那边的WiFi速度没,速度可以做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实测过你那边的WiFi速度没,速度可以做到多少。

解决了,我后来开的电脑热点,ESP32直接连接电脑热点,没有数据转发,使用起来很流畅了。不过估计还是手机热点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