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大佬们好,现在我想做实现一个功能:当定时器1检测到上升沿时,定时器2开启,请问这个该怎么用定时器的主从模式实现

楼主(2023-08-02):
就是定时器1检测到上升沿,定时器2开始输入捕获,只是这两个定时器各自检测自己的通道

网友A:
配置主从的话,不如两个都先配置好,并将定时器1开启,然后定时器1上升沿中断里面使能定时2时钟,即也开启。

网友B:
是方波输出吗?定时器1和2设置成主从模式,2设置成Reset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主从的话,不如两个都先配置好,并将定时器1开启,然后定时器1上升沿中断里面使能定时2时钟,即也开启 ...

好的,我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方波输出吗?定时器1和2设置成主从模式,2设置成Reset模式。

是的,检测两路方波,然后测量它们的脉宽,频率和相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方波输出吗?定时器1和2设置成主从模式,2设置成Reset模式。

你好,请问你说的这个办法该怎么用Cube配置呢,设置成主从不是只能定时器2以定时器1为基准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你说的这个办法该怎么用Cube配置呢,设置成主从不是只能定时器2以定时器1为基准嘛

定时器2以定时器1为基准,定时器1第一通道检测外部信号上升沿,第二通道去触发定时器2复位运行,当定时器1通道一检测到上升沿后,利用第二通道去触发定时器2启动运行,配置方式为定时器1通道二占空比设为0,我没用过CUBE,一般用标准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