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这算是keil的bug呢??还是我有问题呢?

楼主(2023-08-02):
在写完了代码在keil5上debug突然遇到了这种情况,串口1也没有示数helloworld也没有,程序也卡住了。但是,烧到芯片里面是能正常运行的。我试了几次唯一的区别就是,之前的代码我没有改过device里的芯片型号,默认是VB,我烧的时候改成了C8。用别人写好的是ze的也不行,改了之后改回VB也不行,keil上的debug就这么寄了,就只能从之前没改过device的文件的重写。

网友A:
意思是程序下载进去直接运行正常,但是调试不正常,楼主是这个意思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考虑板子冷启动,反复上电几次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的话,可以不用管调试问题。

关于调试问题,可以设置优化等级为0试试,有时候MDK调试出现这种问题也是正常的,因为MDK进入调试瞬间会有一次全速运行的过程,如果你的程序里面有配置不合理的地方,也会造成楼主位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程序下载进去直接运行正常,但是调试不正常,楼主是这个意思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考虑板子冷启动 ...

对,只是keil5这个软件的debug功能卡在了上面那个界面,系统板是正常运行的,我搞半天觉得是这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