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Wizard] 请教下,appwizard 配置显示中文显示失败 ?

楼主(2023-08-02):
请教下,appwizard 配置显示中文显示失败 ?

显示 英文的可以,

貌似之前 使用 AppWizardTrial_V138_632d_Install  这个版本的按照教程的操作步骤是可以显示中文的,

但是考虑到我目前使用的 emwin 的版本是  v6.28 的,所以就把  AppWizardTrial_V138_632d_Install 这个 v138 版本的卸载了,
然后重新安装了AppWizardTrial_V132_enWin628_Install 这个与之 emwin v628 对应的版本,操作步骤一样,但就是不显示中文了 ... ?

网友A:
关闭appwizard,重新打开试试,之前我遇到过一次,另外你添加的字库是带中文的字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闭appwizard,重新打开试试,之前我遇到过一次,另外你添加的字库是带中文的字库吧。

果然如此,我增加的就是微软雅黑,按照教程来捣鼓的,

现在显示中文终于出来了,感谢感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闭appwizard,重新打开试试,之前我遇到过一次,另外你添加的字库是带中文的字库吧。

请教下,关于 App Wizard 里面有个函数

APPW_Init(APPW_PROJECT_PATH);    这个函数在初始化时的路径是必须得配置正确还是随意即可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下,关于 App Wizard 里面有个函数

APPW_Init(APPW_PROJECT_PATH);    这个函数在初始化时 ...

可以APPW_Init("")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APPW_Init("")即可

果然是这样的,

另外我按照教程捣鼓了一个基本显示界面,貌似界面上的触摸 按钮 没有反应 ?

之前没有使用 AppWizard 时,触摸屏是没有问题的

使用 AppWizard 后还需要在哪里重新配置触摸屏吗 ?

感觉这个 AppWizard 生成的 代码用起来比较有点麻烦啊, 貌似有点像 guix 的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