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bedded Studio] Embedded Studio 导入keil工程出错

楼主(2023-08-03):
刚接触这IDE,想要将KEIL工程导入,导入之后报错,请大家帮忙看看有啥问题!
Assembling ‘startup_stm32f10x_hd.s’

A1167E: Invalid line start

网友:
这个是MDK的启动文件,使用SES的GCC无法编译这个,改成GCC的xxx.S启动文件试试

楼主:
换了之后错误更多了,是不是版本的问题?

网友:
1、首先SES导入很容易出现不兼容的用法。还是SES重新创建的方式比较靠谱。
2、早期整理了了IAR的导入说明(和MDK是一样的),注意导入路径不要有中文,导入时选择继续使用MDK的编译器编译。
IAR的工程可以直接导入Embedded Studio里面使用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058

楼主:
感谢帮助,问题已经解决了
不知道为啥,在keil里面勾选use microlib之后就有错误发生,去掉勾选之后,就正常编译了

楼主:
感谢帮助,问题已经解决
不知道为什么,把keil里面的 use microlib选上,就会出现错误,取消勾选,错误消失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帮助,问题已经解决
不知道为什么,把keil里面的 use microlib选上,就会出现错误,取消勾选,错误消 ...

SES应该是不支持微库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