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串口接收的方式

楼主(2023-08-03):
方式一:串口接收中断将收到的数据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放到队列里,然后在另一个任务里对队列里的数据进行验证解析

方式二:在串口中断中先进行验证(协议头、协议尾、校验),如果验证通过再将完整的数据包放到队列中,另一个任务直接对数据做解析。

想问一下这俩个方式 那一种方式会的好一点呢

网友A:
1、方式1的话,需要频繁调用uCOS-III的Post方式。
2、方式2的话,接收多个数据验证后,仅需调用一次Post,也有缺点,缺点是中断里面占用的时间长不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方式1的话,需要频繁调用uCOS-III的Post方式。
2、方式2的话,接收多个数据验证后,仅需调用一次Post, ...

方式2中断代码截图

方式2

方式2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方式2中断代码截图

这种的完全可以在中断里面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的完全可以在中断里面做。

好的  方式1的那种方式我用来做接收不定长度并且没有协议格式的数据了。如果数据频繁了会有什么隐患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方式1的那种方式我用来做接收不定长度并且没有协议格式的数据了。如果数据频繁了会有什么隐患吗

也没问题的,缓存稍大点,处理及时些,防止很快就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没问题的,缓存稍大点,处理及时些,防止很快就满了。

有道理,我今天遇到这个问题了,只能把缓存改大一点

网友:
用IDLE+DMA中断方式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