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DAC PCM5100A输出无声音

楼主(2023-08-03):
硬件环境:I2S(LRCK,BCK,DIN)接音频DAC芯片PCM5100A,然后就接到扬声器了,硬件电路没问题。

软件配置:音频IC引脚XSMT拉高,FLT拉低,DEMP拉低。
用到的核心引脚全部如图所示。
测试过程:我有一个wav转成c数组文件的音频源,将其通过I2S发送给音频DAC后,扬声器无输出。使用示波器测量引脚,发现BCK大约有2948Khz,LRCK大约有92Khz波形,前者刚好是后者的32倍。数据输入引脚(DIN)也有波形,但是幅值只有100mv,这个正常吗?数据输出引脚(OUTR)无波形。

楼主:
附上PCM5100A参考手册

楼主:
芯片手册说采样率在8kHz到384kHz有效,我是92kKz应该没问题,就是这个从采样率的设置和音源有关系吗

网友:
DIN引脚电平不正常,你说的是I2S引脚输出接到PCM5100A上的吧,这个引脚电平应该是正常的GPIO电平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