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请教在工程中如何添加DSP相关文件

楼主(2023-08-03):
工程中要用到FIR滤波,看了硬汉哥的DSP教程,想将FIR相关文件添加进工程中,一直出现下面的问题

尝试添加各种头文件也没能解决,请教一下硬汉哥,这是啥情况啊?是我少添加了什么文件吗?

网友A:
看楼主的路径是用的新版的,新版的话,看我这个帖子添加所有的汇总C文件,并设置相应路径即可。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7839

或者使用MDK RTE一键添加,也很方便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15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的路径是用的新版的,新版的话,看我这个帖子添加所有的汇总C文件,并设置相应路径即可。
https://w ...

我是看的硬汉哥你的教程然后直接移植例程中的相关文件,我用的编辑器是KEIL,应该是要添加AC5版本的吧?硬汉哥有这个添加文件的教程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看的硬汉哥你的教程然后直接移植例程中的相关文件,我用的编辑器是KEIL,应该是要添加AC5版本的吧? ...

DPS库更好换代有点快,新版移植略有区别。

有文档版: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547

视频版,也有个移植章节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0519

楼主:
引用 网友A:
DPS库更好换代有点快,新版移植略有区别。

有文档版:

好滴好滴 谢谢硬汉哥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滴好滴 谢谢硬汉哥

硬汉哥,现在库可以正常使用了,就是我还有个小问题想再请教一下你,就是现在ADC采集是16bit的,数据类型是u16的,要将这些数据进行FIR滤波,但是我查了FIR只支持有符号位的16bit数据,如果我转成有符号位的数据,这样数据就会出错,用浮点数滤波的话,最终滤波后的结果也是浮点数,还要将滤波完之后的数据上传至上位机,但是这样就会上传浮点数,倾向于上传原始数据,这个有什么解决办法吗?麻烦硬汉哥帮帮忙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