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Wizard] 请教下,捣鼓 AppWizard 这个里面的 wheel 增加条目后总是提示找不到字体 是怎么回事呀 ??

楼主(2023-08-03):
请教下,捣鼓 AppWizard 这个里面的 wheel 增加条目后总是提示找不到字体 是怎么回事呀 ??

网友A:
这个有个例子的,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个例子的,你试试

刚刚看了一下,貌似里面的那个 显示 2303 的是一个图片,但是在他们提供的 image 里面貌似没有找到这个图片,

我自己更换了一个 png 透明的图片,捣鼓了一下,貌似显示不行,如果中间位置不用图片显示的话就可以

我目前使用最新版本的 ,注意 使用最新版本时, AppWizard.h 这个头文件不可更换,这个头文件貌似必须与所使用的 emwin 库文件保持一致即可

貌似感觉这个配置 比 guix studio  里面还要多,使用起来比 guix studio  的配置还麻烦哟,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看了一下,貌似里面的那个 显示 2303 的是一个图片,但是在他们提供的 image 里面貌似没有找到这个图 ...

这个东西得熟练下,使用中也有不少注意事项和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