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SS626开发环境搭建步骤介绍

楼主(2023-08-03):
确保服务器已安装pipSS626V100开发环境通常包括Linux服务器、Windows工作台和SS626V100 DMEB(目标板),三者同处于一个网络中。
SS626开发环境
在Linux服务器上建立交叉编译环境,Windows工作台通过串口和网口与SS626V100单板连接,可以在Windows工作台中进行程序开发或者远程登录到Linux服务器进行程序开发。
一、搭建开发环境
推荐使用64位Linux服务器,推荐的硬件配置:
  • CPU Intel(R) Xeon(R) CPU E5-2450 0 @ 2.10GHz 或更好CPU
  • DDR: >= 16GB
  • Hard disk >= 600GB
  • Gigabit Ethernet
  • OS: Ubuntu 18.04.2 64bit
本文介绍基于如下版本Linux系统:
Ubuntu 18.04.2 LTS (GNU/Linux 4.15.0-45-generic x86_64)
二、网络环境搭建
请自行配置网络,并安装nfs,samba,ssh等网络组件。
三、软件包安装
操作系统安装好后,且已自行配置好网络环境,则可继续如下步骤完成相关软件包的安装:
1.配置默认使用bash
执行:
sudo dpkg-reconfigure dash 选择no
2.安装软件包
执行:
sudo apt-get install make libc6-i386 lib32z1 lib32stdc++6 zlib1g-devlibncurses5-dev ncurses-term libncursesw5-dev g++ u-boot-tools texinfo texlivegawk libssl-dev openssl bc p7zip-full gperf bison flex diffutils git unzip libtoolautopoint gettext po4a
3.创建/etc/ld.so.preload 文件,并执行:
echo "" > /etc/ld.so.preload
以解决64bit linuxserver上某些第三方库编译失败的问题。
4.mtd-utils依赖以下几个库,以ubuntu为例,安装方式参考下面命令:
sudo apt-get install zlib1g-dev liblzo2-dev uuid-dev pkg-config automake
由于mtd-utils通过pkg-config工具检查各个库是否正常安装,可参考如下方式设置pkg-config工具搜索路径:
export PKG_CONFIG_PATH="$PKG_CONFIG_PATH:/usr/lib/x86_64-linux-gnu/pkgconfig"
5.e2fsprogs依赖texlive库,安装方式可参考如下命令:
sudo apt-get install texlive
6.LiteOS 编译需要安装的工具包括python、pip和kconfiglib
(1)确保服务器已安装python,python 2.7/3.2+均支持。
如果服务器没有安装python,根据官网python 2.7 安装文档python 3.8 安装文档,完成安装。
(2)确保服务器已安装pip。
如果pip命令不存在,可以下载源码包进行安装。pip依赖setuptools,如果setuptools不存在,也需要安装。
    — setuptools安装。
        setuptools源代码下载,参考下面的命令进行安装:
sudo unzip setuptools-50.3.2.zip
cd setuptools
sudo python setup.py install
    — pip安装。
        点击pip源代码包下载地址,可以参考下面的命令进行安装:
sudo tar -zxvf pip-20.2.4.tar.gz
cd pip-20.2.4
sudo python setup.py install
(3)安装kconfiglib。
    — 对于服务器可以联网的情况。可以直接使用如下命令安装kconfiglib:
sudo pip install kconfiglib
    — 对于服务器不能联网的情况。
        可以采用离线的方式安装。首先在其他能联网的环境上下载kconfiglib,当前Kconfiglib的版本号为14.1.0,可以下载kconfiglib的wheel文件kconfiglib-14.1.0-py2.py3-none-any.whl或源代码文件kconfiglib-14.1.0.tar.gz。
  • wheel文件的安装,可以参考如下命令:

sudo pip install kconfiglib-14.1.0-py2.py3-none-any.whl

  • 源代码文件的安装,可以参考如下命令:

sudo tar -zxvf kconfiglib-14.1.0.tar.gz
cd kconfiglib-14.1.0
sudo python setup.py install

7.boot、optee 模块依赖 python3.x.x、pip3、wheel、pycryptodome、pyelftools库
python3.x.x 安装推荐 python3.7.6版本,下载安装并执行如下指令:
tar -zxvf Python-3.7.6.tgz
cd Python-3.7.6/
./configure
make
make install
wheel 推荐源码安装, pip 安装可能失败
下载 wheel-0.36.2.tar.gz 安装包
tar -xzf wheel-0.36.2.tar.gz
cd wheel-0.36.2
sudo python2 setup.py install
sudo pip3 install pycryptodome-3.9.8-cp37-cp37m-manylinux1_x86_64.whl
sudo pip3 install pyelftools-0.27-py2.py3-none-any.whl
四、安装交叉编译工具
安装步骤如下:
1.解压工具链。执行如下命令进行解压:
tar -xvf aarch64-mix410-linux.tgz
2.安装工具链
运行命令:
sudo ./aarch64-mix410-linux.install
即可完成此工具链的安装。
安装 riscv 交叉编译工具
1.解压、安装工具链。
tar -xvf cc-riscv32-cfg11-musl-xxxxxxx-elf.tar.gz
cd cc-riscv32-cfg11-musl-xxxxxxx-elf
sudo ./install.sh
cd cc-riscv32-cfg11-musl-xxxxxxx-elf/bin
echo "export PATH=$(pwd):\${PATH}" >> $HOME/.profile
source ~/.profile
2.检查工具链版本,打印版本则表示配置成功。
riscv32-cfg11-musl-xxxxxxx-elf-gcc -v

文章转载自易百纳技术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