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里的多边形函数调用如何更新显示

楼主(2023-08-03):
多边形怎么样刷新显示,测试时刷新不了多边形,程序如上,实际显示如下:
三个多边形是闪烁的,不连贯的显示,加了程序的延迟后,直接不显示了,奇怪的问题。
const GUI_POINT aPoints3[] =
{
	{ 0,  0 },  //0-0
	{ 5,  0 },  //8-0
	{ 7,  2 },  //11-3
	{ 5,  4 },  //8-6
	{ 0,  4 },  //0-6
};
void MainTask_Test(void)
{
    int y=5;
    GUI_Clear();
	while (1)
	{
		GUI_SetBkColor(GUI_BLACK);
//		GUI_Delay(10);
		GUI_ClearRect(0, y, 20, y + 10);
		GUI_SetColor(GUI_WHITE);//GUI_BLUE
		GUI_FillPolygon (aPoints, 5, 0, y + 0); //&_aPointArrow[0]
//		GUI_Delay(2);
		GUI_ClearRect(0, y+20, 20, y + 10+20);
//		GUI_SetColor(GUI_RED);
		GUI_FillPolygon (aPoints1, 5, 0, y + 20);
//		GUI_Delay(2);
		GUI_ClearRect(0, y+30, 20, y+10+30);
//		GUI_SetColor(GUI_GREEN);
		GUI_FillPolygon(&aPoints2[0], 5, 0, y + 30);
//		GUI_Delay(10);
	}
}

3个多边形闪烁的

3个多边形闪烁的

网友A:
代码不全,我这里没法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不全,我这里没法测试

/* 图形的原始坐标点 */
const GUI_POINT aPoints[] = //三角形
{
//	{ 40, 20},
//	{  0, 20},
//	{ 20,  0},

	{ 0,  0 },  //0-0
	{ 5,  0 },  //8-0
	{ 7,  2 },  //11-3
	{ 5,  4 },  //8-6
	{ 0,  4 },  //0-6
};
const GUI_POINT aPoints1[] = //三角形
{
//	{ 40, 20},
//	{  0, 20},
//	{ 20,  0},

	{ 0,  0 },  //0-0
	{ 5,  0 },  //8-0
	{ 7,  2 },  //11-3
	{ 5,  4 },  //8-6
	{ 0,  4 },  //0-6
};
const GUI_POINT aPoints2[] =
{
	{ 0,  0 },  //0-0
	{ 5,  0 },  //8-0
	{ 7,  2 },  //11-3
	{ 5,  4 },  //8-6
	{ 0,  4 },  //0-6
};
/* 用于存储放大后的坐标点 */
GUI_POINT aEnlargedPoints[GUI_COUNTOF(aPoints)];
/* 用于存储放大后的坐标点 */
GUI_POINT aMagnifiedPoints[GUI_COUNTOF(aPoints)];
GUI_POINT aMagnifiedPoints1[GUI_COUNTOF(aPoints1)];
GUI_POINT aMagnifiedPoints2[GUI_COUNTOF(aPoints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不全,我这里没法测试

数组是同一个,修改下后缀名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不全,我这里没法测试

GUI_FillPolygon()用了后,清不掉对应的多边形,不能刷新对应的多边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GUI_FillPolygon()用了后,清不掉对应的多边形,不能刷新对应的多边形

正常应该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应该是这样吗

我这里显示是闪烁的,有刷屏的那种效果,不知道是不是LIB库的影响,用的是5.22版本的;我要的效果是第一个图标显示后,再第二个显示图标时,第一个图标要去除,第三个类似,就是能循环刷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里显示是闪烁的,有刷屏的那种效果,不知道是不是LIB库的影响,用的是5.22版本的;我要的效果是第一 ...

调节下你的延迟时间,效果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节下你的延迟时间,效果就出来了。

开了延迟后,就只显示第一个图标,其他不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