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 lwip socket如何做到非常稳定?

楼主(2023-08-03):
freertos + lwip,使用单socket client和udp通信。其中socket发送数据,udp作为接受局域网的广播包,udp的数据量由局域网决定,一般情况下没有大量数据。

业务要求使用socket 发送较多的短数据帧(一般小于512字节),有三个其他设备以分别200ms的速度想它发送数据,它需要将这些数据解析重组,转发给服务器。一般情况下,这个网络设备一两个小时就会断开一次socket,重连也总是好几次才成功。

代码就是网上的,创建socket--连接--发送--接收,这种常规操作。请问如何改进?

网友:
lwip是这样的,需要你不断的摸索一个正确的姿势才好使。

网友A:
大佬,RL-TCPnet相对lwip是不是用起来比较简单稳定啊

网友:
LWIP小问题挺多,只能够从其他方面解决,比如当传输出错时怎么纠错,该重连就重连,该重发就重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佬,RL-TCPnet相对lwip是不是用起来比较简单稳定啊

是的,要简单很多,也很容易做稳定,就跟串口一样简单。

缺点,没有源码。

网友C(2023-09-28):
引用 网友B:
是的,要简单很多,也很容易做稳定,就跟串口一样简单。

缺点,没有源码。

收费吗?可以商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收费吗?可以商用吗?

如果购买了正版MDK,随意商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