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实数fft

楼主(2023-08-04):
128点的实数fft会进入硬件错误,空间已经给了两倍,只有128点会错

网友:
楼主用的那个后缀结尾的,如果f32结尾的,一个数据就是4字节,大概率是空间开小了导致。

另外你使用浮点方式,开了硬件FPU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