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R] 关于电机芯片出现杂波的问题

楼主(2023-08-04):
自己设计的板子驱动步进电机,出现了问题,电机接口芯片用的是DS26C31TM这款芯片,看了下芯片的手册,见图2,就这样,一共是四对,123、567、9和10和11、13和14和15分别是一组,比如这个123,1输入,2是正向输出,3是反向输出。电机需要外接三个端口,分别是pulse(脉冲),direation(方向),ena(使能)。我一共八个电机,也就是24个接口,一个芯片有四个接口,所以就需要六个这样的芯片。    现在我出现问题的就是第一个、第二个电机,这两个电机的pul都连在第一个芯片上了。问题就是我有时都没有初始化电机相应的定时器,但是芯片的输出端口却有杂波。见图1,就是这个芯片,PE9接单片机的定时器1,PE9没有产生方波,PE9对应的DS26C31TM是1号输入引脚,输入引脚没有方波输入,但是2号输出引脚却有输出,输出是那种毫无规律的杂波,不是正常的方波,同样14、15号引脚对应的二号电机的pul也有这种问题。其他的五个芯片没有这样的问题。上一下示波器看到的杂波,见图3、4、5、6,请求高人指点一下问题所在。

网友A:
不输出的时候,直接禁止了正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输出的时候,直接禁止了正常不

硬汉哥你好,这两个ENABLE,板子上分别连到了5V和0V,不是单独控制的,其他的芯片也都是这么设置的,其他的也不存在问题。怀疑是芯片质量问题,换了芯片问题依旧存在,是信号干扰嘛?但是也不知道是什么干扰了。旁边是一个以太网接口端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哥你好,这两个ENABLE,板子上分别连到了5V和0V,不是单独控制的,其他的芯片也都是这么设置的,其他 ...

这个芯片支持三态输出,我觉得还是控制下更靠谱。针对这个有问题的板子,看看有办法控制下,做个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支持三态输出,我觉得还是控制下更靠谱。针对这个有问题的板子,看看有办法控制下,做个测试。
...

硬汉哥你好,我又做了几个实验,有几个情况我说一下,看看您看了有没有进一步的思路能给小弟分享:(1)电机1紧挨着以太网模块,包括LAN8720芯片以及RJ45网口还有一些电容电阻,我在单独做以太网数据收发。程序就只是以太网的,没有进行任何电机的初始化,在使用TCP测试工具连接上,然后进行数据传输时,电机1就会跟着进行转动,是那种不规则的转动,不是连续平稳的转动,看了一眼示波器,是杂乱的波。(2)我又重新写了一个程序,只进行电机2的初始化并开启电机2的PWM,接下来就比较神奇了,分两种情况,①电机2是正常的,若此时网线拔掉了,那电机1就会在程序下载进去之后跟着电机2转几圈就停下来(电机1居然也跟着动!!!)②若此时网线是插着的,那就更不得了,电机1就会和电机2一直转,并且电机1的PWM通过示波器看不是杂波,而是正儿八经的方波。但是控制电机1的TIM的引脚,也就是接电机控制芯片的输入的引脚是没有输入的,就是在没有输入的情况下有了输出。       (3)之前还有一个现象,但是不是每次都会出现的,就是我在烧录电机程序时,比如烧录最简单的只进行电机2的初始化并开启电机2的PWM输出的程序,在把程序烧录进去的几秒钟,程序还没烧录进去,正在读条的时候,电机1也会转几圈
所以我现在就怀疑现在的问题跟以太网模块有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呢?我再把电机1和电机2的接口芯片的原理图放上来,还有电机1的PCB以及以太网模块的PCB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路过的大神有过LAN8720A的设计经验呢,需要注意的地方多吗?我的两对信号线TX+、TX-和另一对信号线RX+、RX-再布线时也没太注意,不知道会不谁是问题的所在,但是如果说差分线有问题的话,我的以太网应该不能正常使用吧,但是以太网正常。     还有,以太网模块需不需要跟和他挨着的其他模块做些隔离措施呢?如果做的话做怎样的措施比较合适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哥你好,我又做了几个实验,有几个情况我说一下,看看您看了有没有进一步的思路能给小弟分享:(1) ...

大概率是PCB布局问题,按照道理网口输出要差分100欧姆输出,你这控制线都挨着网口线,而且网口没有做差分,也没有远离你的控制信号,不做差分的网口线辐射好大,建议你一个方法,把你在意的几根控制线割掉,单独飞线,如果能解决就是你PCB布局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路过的大神有过LAN8720A的设计经验呢,需要注意的地方多吗?我的两对信号线TX+、TX-和另一对信 ...

1、如果认为是以太网PHY芯片的问题,可以不焊接这个芯片和以太网座
2、用的这个电机芯片,非常有必要让他空闲时工作在确定态。

网友:
网口要做差分阻抗匹配,网口线要用GND包围屏蔽。还有要想确认是否以太网的干扰问题,就不要焊接以太网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