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TEXT_SetText闪屏解决方法

楼主(2023-08-04):
我在对话框回调函数WM_TIMER消息里使用TEXT_SetText函数刷新数据显示会闪屏,也参考了这个文章https://blog.csdn.net/qq_41930631/article/details/118546326
但是我测试没有用。

case WM_TIMER:
    TEXT_SetText();
    GUI_Exec();

最后我的解决方式是直接用GUI_DispStringAt函数显示就好了。
case WM_TIMER:
    GUI_DispStringAt();

我对比了下发现当采用TEXT_SetText();方式时,GUI_Exec();这一句执行后,会立马进入case WM_PAINT:,在进入case WM_PAINT:时候屏幕其他的我不想被更新的地方也已经被清空了,然后再自动显示出来,这样就形成了闪屏。但是 GUI_DispStringAt();却不会产生 WM_PAINT消息,不会去清空其他地方显示的内容。

网友A:
使用控件闪烁的话,应该是你在GUI_Init前没有开启窗口使用存储设备吧,可以开启下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GUI_In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控件闪烁的话,应该是你在GUI_Init前没有开启窗口使用存储设备吧,可以开启下

  WM_SetCreateFlags( ...

矛盾点在于设置存储设备以后整个画面变成了拉窗帘效果,直接GUI_DispStringAt屏幕看不到拉窗帘效果。我用的fsmc驱动tft屏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矛盾点在于设置存储设备以后整个画面变成了拉窗帘效果,直接GUI_DispStringAt屏幕看不到拉窗帘效果。我用 ...

这种现象不正常,可能你的驱动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现象不正常,可能你的驱动有点问题。

我的驱动跑emwin 自带的demo都很溜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驱动跑emwin 自带的demo都很溜的

分享个完整点的代码,我帮你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享个完整点的代码,我帮你测试下。

最新进展我发现

如果用

TEXT_SetBkColor函数设置TEXT背景颜色的话,之前闪屏区域的颜色也都被设置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应该只设置我需要设置的TEXT的背景颜色,不知道为什么会影响到其他区域的背景。
当然我设置过需要设置的TEXT背景颜色以后,执行完下面的代码后我最后又把TEXT背景颜色设置回来了,不知道为啥还会影响到其他地方。

TEXT_SetBkColor();
TEXT_SetText();
GUI_Exec();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新进展我发现

如果用

方便的话,还是分享点程序,我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