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雅特力at32f403a的gpio复用配置问题

楼主(2023-08-04):
我使用的是at32f403a,看Usart例程没有找到对应的把GPIO配置成Usart功能啊,只是把GPIO配置成了MUX功能,因为GPIO有多个功能映射到同一个口,不知道它是怎么把它映射到USART功能上的,代码就是例程的代码: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_struct;

  /* enable the uart2 and gpio clock */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USART2_PERIPH_CLOC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A_PERIPH_CLOCK, TRUE);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_struct);

  /* configure the uart2 tx,rx,de pin */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2;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_struct);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3;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U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_struct);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1;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PUT;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_struct);

  gpio_bits_reset(GPIOA, GPIO_PINS_1);

  /* configure uart2 param */
  usart_init(USART2, RS485_BAUDRATE, USART_DATA_8BITS, USART_STOP_1_BIT);

  usart_flag_clear(USART2, USART_RDBF_FLAG);
  usart_interrupt_enable(USART2, USART_RDBF_INT, TRUE);

  usart_receiver_enable(USART2, TRUE);
  usart_transmitter_enable(USART2, TRUE);
  usart_enable(USART2, TRUE);

  nvic_irq_enable(USART2_IRQn, 1, 0);

也没有调用gpio_pin_remap_config这个配置函数,不同是怎么映射过来USART的,这个IO也有可能映射其他的复用的啊,望大神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下载他们的AT32 Work Bench图形化配置软件试试,不支持你当前这个型号没关系,其他F4系列配置下看看差异,这样还剩点事,不用研究手册了

https://www.arterytek.com/cn/product/AT32F403A.jsp

网友:
调用这个函数gpio_pin_mux_config,参数分别是GPIO,GPIO的引脚,MUX功能。 MUX查看参考手册RM的GPIO章节的复用部分。

网友:
楼上正解,另外gpio_pin_mux_config的使用先要开启IOMUX时钟。gpio_pin_mux_config 函数有注释选哪个参数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IOMUX_PERIPH_CLOCK, TR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