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传感器或者电路能够检测图中的这种标识牌和锁 是否挂上去并上锁了嘛

楼主(2023-08-04):
有什么传感器或者电路能够检测图中的这种标识牌和锁 是否挂上去并上锁了嘛

楼主:
有人能够帮助一下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能够帮助一下嘛?

这里就有个关键的地方,就是这个电路需要自供电吗,电路允许放在什么位置,还是手持扫描的。

网友:
单目相机就行,后面跑目标检测和分类的算法

网友A(2023-09-06):
简单点,非接触式圆环加线圈测电感量,接触式开关伸出来插上锁顶回去。钞能力模式定制锁上RFID

网友(2024-01-01):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非接触式圆环加线圈测电感量,接触式开关伸出来插上锁顶回去。钞能力模式定制锁上RFID

可以,值得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