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FDCAN] STM32H7 FDCAN全局过滤器函数是否必须调用?

楼主(2023-08-04):
HAL_FDCAN_ConfigGlobalFilter全局过滤函数仅仅是用来对不匹配帧的处理操作的,是拒绝还是存下,
也就是在实际使用中,即使不调用这句话进行配置,FDCAN收发也是正常的?

网友A:
配置了全局过滤,如果不调用,就会使用此寄存器的默认值0x0000 0000

网友:
不调用这句话进行配置,FDCAN收发也是正常的,对发送没什么影响,但是会接收不匹配的ID放进FIFO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配置了全局过滤,如果不调用,就会使用此寄存器的默认值0x0000 0000

Hi。
CAN 2.0老设备,新增FD设备全部放在一条BUS中。
2.0的旧设备是不是一直报警?如何避免这种问题。
要买什么设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