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R] 使用H753pwm控制步进电机遇到的奇怪问题

楼主(2023-08-05):
当前我通过TIM3(固定频率)来改变TIM13的PWM频率与占空比,即轨迹规划。使用TIM13的中断响应来计数RPos。但是现在若是使用NVIC来使能与设置TIM13中断优先级,轨迹走完停止TIM13会让整个系统也停止。但是如果不启动NVIC,就无法知道到底发了多少脉冲,轨迹规划也就无用了,想知道这个是因为什么导致的?

控制pwm

控制pwm

初始化

初始化

中断响应

中断响应

网友A:
感觉楼主这个搞的有点复杂了,使用了太多硬件外设,使用我这个试试。简单省事些。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74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楼主这个搞的有点复杂了,使用了太多硬件外设,使用我这个试试。简单省事些。
https://www.armbbs.cn/ ...

您那个demo是TIM6更新IO吧?我想的是用pwm实现

楼主:
另外这是我之前在F407上测试没问题库函数版本,移植修改到H753Hal版本就不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那个demo是TIM6更新IO吧?我想的是用pwm实现

对,主要是你楼主位这种方式开了太多定时器通道控制了,看不出什么问题来。

可以考虑试试我这个。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9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主要是你楼主位这种方式开了太多定时器通道控制了,看不出什么问题来。

可以考虑试试我这个。

好的,我研究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主要是你楼主位这种方式开了太多定时器通道控制了,看不出什么问题来。

可以考虑试试我这个。

我试了下这个BDMA,没整出来输出。现在又发现一个问题哈,就是用一个TIM3(1kHz),来更新TIM2的PWM频率,但是出现直到最后一步才会把频率更新进去,前面的频率都没设置成功,1500个周期,差不多是15s,和我在示波器上观察的时间差不多。但是如果使用jlink进行断点逐步设置就可以成功改变TIM2的pwm频率。开始我以为是TIM3刷新太快了,后来改成10Hz也是这种现象,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2023-12-02):
1:如果你只想打固定脉冲数的话,使用一个定时器中断就好了呀,在中断函数中切换IO状态;2: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使用主从定时器方式,但是会过多占用资源;各有好处,我一直使用的是定时中断切换电平 64K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