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 lwip使用dhcp后做TCPclient端不好使

楼主(2023-08-07):
如题,我是在stm32f4上裸机跑的lwip,因为插拔调静态ip什么的太麻烦就想启动lwip的dhcp给板子自动分配ip,现在的问题是,我打开dhcp后,tcpserver和udp都是好使的,只有tcpclient不好使。

连接在路由器上,正常情况(不开启dhcp)时,TCP的所有功能都可以用,调成dhcp后能ping通单片机,但是板子做客户端就有问题,调用tcp_connect进不去自己写的回调函数,求教各位大神
客户端初始化函数:

按理来讲电脑做服务器端,代码没问题的情况下只要开着tcp_connect里的那个端口不就应该能接到数据吗?

楼主:
初始化函数好像没发出来,图如下:

楼主:
看了一下,好像是dhcp start不成功,走进client初始化里的addr还是0,dhcp的初始化总是在已经进入while1开始执行MX_LWIP_PROCESS之后才开始完全初始化好的
不过问题是发现了,但是怎么解决还没搞好,我再试试

楼主:
解决了,在MX_LWIP_Process里写一个判断当前addr是否已经有值的判断,如果有了就在这里进行板子client的初始化,亲测成功
如果大家有更好的思路也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在MX_LWIP_Process里写一个判断当前addr是否已经有值的判断,如果有了就在这里进行板子client的初 ...

看到你二楼发的,我就打算回复一下,你这个DHCP还不知道成功没有成功就connect了。

再看4楼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二楼发的,我就打算回复一下,你这个DHCP还不知道成功没有成功就connect了。

再看4楼已经解决了 ...

还是对dhcp的操作不熟悉,总之谢谢硬汉哥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