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TIM2_TIGO事件和TIM2_CH4事件触发ADC的区别

楼主(2023-08-07):
如果定义TIM2为向上计数模式,MMS为010,则TIM2计数满时(发生更新事件),TIGO输出一个上升沿(ADC设置为外部上升沿触发)。请问TIM2_CH4是怎么触发ADC转换的,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吗?能通俗的解释一下吗?

楼主:
位 6:4 MMS[1:0]:主模式选择 (Master mode selection)
这些位可选择主模式下将要发送到从定时器以实现同步的信息 (TRGO)。这些位的组合如下:
000: 复位––TIMx_EGR 寄存器中的 UG 位用作触发输出 (TRGO)。如果复位由触发输入
生成(从模式控制器配置为复位模式),则 TRGO 上的信号相比实际复位会有延迟。
001: 使能––计数器使能信号 CNT_EN 用作触发输出 (TRGO)。该触发输出可用于同时启
动多个定时器,或者控制在一段时间内使能从定时器。计数器使能信号可由CEN控制位产生。
当配置为门控模式时,也可由触发输入产生。当计数器使能信号由触发输入控制时, TRGO 上
会存在延迟,选择主/从模式时除外(请参见 TIMx_SMCR 寄存器中 MSM 位的说明)。
010: 更新––选择更新事件作为触发输出 (TRGO)。例如,主定时器可用作从定时器的预分
频器。

011: 比较脉冲––一旦发生输入捕获或比较匹配事件,当 CC1IF 被置 1 时(即使已为高电
平),触发输出都会发送一个正脉冲。 (TRGO)。
100: 比较––OC1REF 信号用作触发输出 (TRGO)
101: 比较––OC2REF 信号用作触发输出 (TRGO)
110: 比较––OC3REF 信号用作触发输出 (TRGO)
111: 比较––OC4REF 信号用作触发输出 (TRGO)

网友:
看框图。处于的外设分级不同。使用CH通道还可以通过CH1,CH2,CH3,CH4不同的占空比,实现三ADC快速交替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