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如何用PWM方式实现一线通

楼主(2023-08-07):
STM32怎么用PWM的方式实现一线通协议啊,这个可行嘛,有没有什么思路

网友A:
如果通信期间需检测应答之类的操作,PWM就不太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通信期间需检测应答之类的操作,PWM就不太方便了。

检测回复嘛

网友:
有见过用PWM占空比来通信的,好像也还稳定

网友:
单线串口不好用吗?

网友:
主机使用电压调制,从机回复使用电流调制,类似于单总线那种,可以直接用电源线通信,带地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