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代示波器ADC采样问题

楼主(2023-08-07):
硬汉哥,我有一个关于二代示波器ADC采样的问题,想请教一下。

在程序里,ADC一直在采样所以这个数组ADC1ConvertedValue[10240]是一直在刷新的,然后每次通过GUI任务中的函数DSO_Graph()给信号处理任务发消息,信号处理任务收到消息后,从数组ADC1ConvertedValue[10240]中取2048个数据进行处理和显示,这样的话,会不会导致数据不连续。比如可能上一次的2048个点可能是在数组的第一个点开始到2048个点,然后这一次的2048个点不是从数组的2048点开始的,而是隔了一段从数组的5000点开始取2048个点(打个比方)。

网友:
程序里面有自动触发和普通触发两种。

对不同位置的获取都做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