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norflash模拟U盘写太慢了,能改善么

楼主(2023-08-07):
用mcu外置的w25q128模拟U盘,通过pc机写文件,速度很慢,平均速度只有20KB—30KB。
mcu是华芯微特的34S,w25q时钟频率60M。扇区设的是4096,整个流程都是通的能读能写就是速度很慢。160个共5MB的jpg文件,写完约两分30秒。
查了一下资料,尝试把4096单扇区改为64kB,6数据刷新缓存同样为64KB,同时写刷新之前的擦除由单扇区改为64KB单次擦除。
但结果好像是更卡了。有时候能写进去有时候写不了,4096是很正常的。

网友:
1、修改下簇大小试试。
2、你这个是不是已经包含了擦除时间了,包含了擦除就是很慢。首次使用可以考虑先整片擦除好,然后底层接口每次写入先判断是否已经擦除好的,擦除好的就不用再重复擦除了,效率高不少。

网友:
你是用的SFC接口吗?

网友(2024-01-28):
只要是需要擦除就是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