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板子差分采样应该怎么操作呀?

楼主(2023-08-08):
就是在stm32cubemx上给引脚设置了一个差分采样,输入信号是信号发生器输出的有正负电压的信号,但是ADC采进来的数据不对,是输入信号还要做什么额外处理吗?

网友:
可以的,这个我测试过,注意你的信号发生器加个直流偏置,不要输出负压试试。

楼主:
好嘞感谢,就是说这个板子是不能采负压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嘞感谢,就是说这个板子是不能采负压的吗?

对,H7系列的差分不支持负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