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转DAPLINK] H7-TOOL的高速DAPLINK用于新版STM32CubeIDE V1.13及其以上版本的超简单实现方法(2023-08-08)

楼主(2023-08-08):
之前分享了一个方法,太繁琐了,H7-TOOL群的群友提供了一个方法,实现非常简单。

1、使用STM32CubeMX或者自己创建一个STM32CubeIDE工程后,设置这两个地方即可:

配置调试器,设置完毕记得点击右下角的Apply

2、然后修改这个cfg文件,F407IGT Debug.cfg,注意和第1步cfg是一个文件。

修改了这两个文件后,即可使用,效果:

网友:
方法不错,比之前简洁很多。

网友A:
使用stlink时,点了terminate后板子仍在运行
使用daplink时,点了terminate后板子不再运行了
如何设置使daplink在点了terminate后板子仍旧运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stlink时,点了terminate后板子仍在运行
使用daplink时,点了terminate后板子不再运行了
如何设置使d ...

解决办法非常简单。STM32CubeIDE工程的project同目录下放这个文件

openocd-gdb.cfg (57 Bytes, 下载次数: 20)

然后配置选项加个这个即可

网友B(2023-09-28):
STM32H7的工程使用 openocd-gdb.cfg
会报如下图的错误,请问如何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H7的工程使用 openocd-gdb.cfg
会报如下图的错误,请问如何解决呢?

使用CubeIDE生成的cfg文件配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使用CubeIDE生成的cfg文件配置。

硬汉哥,你好
根据楼上的方法,在STM32F4的板子上使用H7-TOOL debug时没有出现我前面提到的问题。但在STM32H7上使用时,出现了该问题。

我重新描述下问题吧,debug configurations和两个.cfg如图片所示,不使用openocd-gdb.cfg可以debug,只会出现楼上提到的teminate后不运行的现象,
使用openocd-gdb.cfg进行debug,则控制台提示Error: can't read "_TARGETNAME": no such variable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汉哥,你好
根据楼上的方法,在STM32F4的板子上使用H7-TOOL debug时没有出现我前面提到的问题。但在ST ...

估计CubeIDE集成的OpenOCD,在H7的处理上有点问题。

zephyr上一个网友也处理了下H7系列的这个问题,貌似是可以,我测试不行,你试试

https://github.com/zephyrproject-rtos/zephyr/issues/45778

网友(2024-03-02):
引用 网友B:
硬汉哥,你好
根据楼上的方法,在STM32F4的板子上使用H7-TOOL debug时没有出现我前面提到的问题。但在ST ...

$_CHIPNAME.cm7 configure -event gdb-detach {
    resume
}

h7系列的openocd-gdb.cfg需要这样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