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调试断点异常

楼主(2023-08-08):
调试过程中遇到,断点断在了箭头这个地方,但是if条件是不满足的,箭头上面的断点也不会进,断点的这个地方是全局变量,在中断里面,同时在任务里有这样的判断,请问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有什么影响嘛

网友A:
这个原因很多。

不要使用调试,直接下载运行,里面加个输出标志,直接将if条件值打印出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原因很多。

不要使用调试,直接下载运行,里面加个输出标志,直接将if条件值打印出来看。

试了,if条件是没有满足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if条件是没有满足的

给这个变量加__IO定义前缀,防止编译器优化。

单独编译这个文件,然后全编译工程,将生成的hex文件下载了,确保是最新生成的hex,然后进入调试状态看看。

如果还是不行,只能以实际工程运行为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这个变量加__IO定义前缀,防止编译器优化。

单独编译这个文件,然后全编译工程,将生成的hex文件下 ...

硬汉哥 我偶尔也会遇到这种问题 但是我检查代码没有啥问题有时候断点就会停在莫名其妙的地方,是不是因为这个debug模式有bug?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汉哥 我偶尔也会遇到这种问题 但是我检查代码没有啥问题有时候断点就会停在莫名其妙的地方,是不是因为 ...

硬件调试有时候不能代表实际运行情况。毕竟我们正常的调试断点什么的,只是CPU停了,硬件外设并没有停,除非用户冻结了外设在调试状态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