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的PB3和PB4作为普通io 口需要用什么语句配置吗?

楼主(2023-08-08):
STM32f429的PB3和PB4作为普通io 口需要用什么语句配置吗?

网友A:
STM32F1,F4禁止JTAG和SW引脚方法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0631&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F1,F4禁止JTAG和SW引脚方法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631&fromuid=58 ...

HAL库里面没搜到相关的函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HAL库里面没搜到相关的函数

直接配置IO口用就能直接使用
        /*  SPI1配置,PB3:SCK。PB4:MISO。PB5:MOSI */
        GPIO_Initure.Pin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Initure.Mode      = GPIO_MODE_AF_PP;   //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ure.Pull      = GPIO_PULLUP;       // 上拉
        GPIO_Initure.Speed     = GPIO_SPEED_FAST;   // 快速
        GPIO_Initure.Alternate = GPIO_AF5_SPI1;     // 复用为SPI1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ure);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配置IO口用就能直接使用
        /*  SPI1配置,PB3:SCK。PB4:MISO。PB5:MOSI */
        GPIO_ ...

不像F1还得禁用jt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