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EC200 的CDC_ECM

楼主(2023-08-08):
最近在做4G模块的USB通讯,使用stm32h7 使用threadX+usbX+netXduo 的cdc_ecm。

枚举已经能识别VID/PID和,但是link_state一直是0,也无法创建tcp的链接,
请问这东西有人做过嘛,需要改哪些地方呢?

网友A:
帮顶,ThreadX没有分享CDC ECM案例,自己搞确实问题多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ThreadX没有分享CDC ECM案例,自己搞确实问题多多。

我今天用EC20模块,usbx+netxduo cdc-ecm可以联网了,不过我的最终目标是要用ec200,对比ec200在枚举后ecm的中断端点似乎没有消息发出来,导致link_state一直是0... 还得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今天用EC20模块,usbx+netxduo cdc-ecm可以联网了,不过我的最终目标是要用ec200,对比ec200在枚举后ec ...

楼主:
跟进一下近况,我又测试了中兴的ME3630,虽然有点奇怪但是也成功了,不知道这个EC200有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跟进一下近况,我又测试了中兴的ME3630,虽然有点奇怪但是也成功了,不知道这个EC200有什么问题……

楼主,请教下使用CDC_ECM后,传输速度方面的性能有多大的提升?单片机的CPU资源占用是否也比较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今天用EC20模块,usbx+netxduo cdc-ecm可以联网了,不过我的最终目标是要用ec200,对比ec200在枚举后ec ...

移远都有对应的初始化流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教下使用CDC_ECM后,传输速度方面的性能有多大的提升?单片机的CPU资源占用是否也比较大?

我还没有测试性能,这个等我测试性能后给你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移远都有对应的初始化流程手册。

这个是用AT命令拨号和入网的过程,用CDC-ECM模式就不一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没有测试性能,这个等我测试性能后给你回复。

期待楼主好消息

网友:
这个我之前驱动移远5G模块过,这套方案我当时测到的性能只有100KB/s,完全都没达到usb全速的速度。不知道楼主是不是也这样。

楼主:
测试有些问题,测试用EC20模块,发送间隔1024byte / 100ms / 总计1024packages 未发现异常; 1024byte / 10ms / 总计1024packages 时数据发送会出现NOT_CONNECT,公司全是华为云的服务器,也没办法配合,无法得知具体原因,暂停继续调试。
如果我找到到了原因或着我解决了问题会再发出来……,哎……很遗憾。

网友D(2024-01-22):
引用 楼主:
我今天用EC20模块,usbx+netxduo cdc-ecm可以联网了,不过我的最终目标是要用ec200,对比ec200在枚举后ec ...

我今天试了下也是EC800不行,link_state一直是0,似乎是host没有收到EC800的信息,难道EC20可以?

网友E(2024-02-22):
引用 网友D:
我今天试了下也是EC800不行,link_state一直是0,似乎是host没有收到EC800的信息,难道EC20可以?

我也遇到了类似问题,请问您这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了类似问题,请问您这找到原因了吗

没有找到原因,也没试EC20,你可以试下,看楼主的情况EC20应该能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