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 请教qt6基于cmake加载dll动态库的方法

楼主(2023-08-09):
qt6的工程是基于cmake管理的  stm32调试输出用的是rtt printf 所以qt想调用JLinkARM.dll 来显示数据和曲线
但是现在遇到的问题是qt调用dll的问题   现在一直调用失败 使用QLibrary调用

网友A:
我继续用的QMAKE,图形控件用的QT Cha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继续用的QMAKE,图形控件用的QT Chart

嗯  我的问题可能是jlinarm.dll 是32位的   我的qt是64位的

网友B:
我擦。。。要不是看名字,我还以为是我提问的。
add_library(JLinkARM_x64 STATIC IMPORTED)
set_target_properties(JLinkARM_x64 PROPERTIES IMPORTED_LOCATION ${PROJECT_SOURCE_DIR}/lib/JLinkARM_x64.lib)
target_link_libraries(elf_lib PUBLIC JLinkARM_x64)
哦,我这是静态的,不是动态调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擦。。。要不是看名字,我还以为是我提问的。
add_library(JLinkARM_x64 STATIC IMPORTED)
set_target_ ...

这个jlinkARM_x64.lib 你从哪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擦。。。要不是看名字,我还以为是我提问的。
add_library(JLinkARM_x64 STATIC IMPORTED)
set_target_ ...

我已经改为python+pylink了